松下A5伺服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5-11-17):
我现在使用的是松下A5系列的伺服电机,我用FPGA来进行位置控制,采用的是脉冲加方向的控制方式,我所给的脉冲频率为100KHz,脉冲数量为100000,驱动器目前参数pr0.08为10000,我现在对电机转速与我所给的脉冲频率以及跟指令分倍频相关的pr0.08参数的关系,还有脉冲数量与电机转动角度的关系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家能跟我详细解释下

网友A:
期待大神们回答!!!!!!!!!!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大神们回答!!!!!!!!!!1

你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B:
Pr0.08=10000 表示发10000个脉冲给驱动器,你的伺服电机转一圈啊,那么电机转一圈你的机构走多少mm,或者旋转多少度,和丝杠导程减速比有关系,需要问你的机构设计师

楼主:
那如果我想让电机一次转动36度,或者更小的角度,那我的脉冲该怎么给啊?

网友C:
如果你设定的位置是按照角度划分的,最好先计算好最小转动角度比如:0.1度。那么设定伺服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数量为:360/0.1=3600

楼主:
我写的脉冲是1s的,100000个,下一个1s无脉冲,然后再下一个1s再输出100000个脉冲。。。想实现这样的自动间断地转动一定角度,脉冲频率是100khz的,编码器分辨率为20位的,我想的是输出这么多个脉冲,对应电机转动角度为36度,这是对的吗?

楼主:
我的确已经被脉冲数,脉冲频率还有指令分倍频给弄糊涂了

楼主:
还有我的驱动器的参数怎么修改不了啊,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如果实在无法理解指令倍频、分频等,你可以把倍频、分频全都搞成1。

提供专业数控、工控等自动化技术支持以及电工电气设计开发,机床电控配套服务。有意者电联:186156951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分(线性)信号互转开关量(单端)信号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

引用 楼主:
我的确已经被脉冲数,脉冲频率还有指令分倍频给弄糊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我的驱动器的参数怎么修改不了啊,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样...

所有参数都修改不了吗?

提供专业数控、工控等自动化技术支持以及电工电气设计开发,机床电控配套服务。有意者电联:186156951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分(线性)信号互转开关量(单端)信号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写的脉冲是1s的,100000个,下一个1s无脉冲,...

这个只是间断等距离运动程序,是可以实现的。

提供专业数控、工控等自动化技术支持以及电工电气设计开发,机床电控配套服务。有意者电联:186156951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分(线性)信号互转开关量(单端)信号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

楼主:
电机制动器上电后,电流为两百多毫安正常吗?如果正常,我的参数设置感觉也没问题,为什么电机还是不转呢?我发现我的驱动器的地与电机制动器电源负以及FPGA的地没有共起来,会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
你好,我接上FPGA,电机仍然未转动,咨询电机技术支持,他说电机和控制器连接有PNP和NPN之分,但我以前了解到的FPGA都没有考虑过啊,请问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我写的脉冲是1s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接上FPGA,电机仍然未转动,咨询电机技术支持...

是的,伺服和控制器之间连接确实有PNP和NPN之分。你的FPGA输出口的电气特性是什么?

数控机床电控设计开发、工控自动化设计开发、电工电子开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你好,我接上FPGA...

我只知道我的FPGA输出高低电平脉冲,高电平3.3V左右,低电平0V左右,具体你说的电气特性不知道是不是问的这个啊,我们之前控制电路时都没有考虑过PNP还是NPN

这是电机的连接方式,目前我所使用的方式是第一种脉冲加方向,200kpps的,你看下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shar...

刷新后终于可以看到图片了,图片中第一种接法是集电极开路接法,而你说的“高电平3.3V左右,低电平0V左右”是不能按照第一种接的,你可以试着按照图右上角的那种接法。

提供专业数控、工控等自动化技术支持以及电工电气设计开发,机床电控配套服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分信号互转开关量信号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

楼主:
右上角那种接法也写着集电极开路方式啊,不过我先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右上角那种接法也写着集电极开路方式啊,不过我先试试看

你的图片下载后,很模糊。看的眼晕。上图是A5差分信号(5V)正常的接线。如果你用你自己图上右上角的那种接线方式不行的话,可以把你的输出(3.3V)接到第3、5脚,然后第4、6脚接0V(注意这个0V和你的FPGA的0V连接到一起)

楼主:
 谢谢你,照你说的改了下连接方式,总算是转动了,只是目前还没达到想要的结果,可能是我程序写的问题,我再改改

网友D:
楼主应该先了解一下电子齿轮的概念。

楼主:
我之前以为给多大频率脉冲对应的转速就知道了,给多少脉冲数目就可以控制转动角度,但这两个放到一起好像有点不太对,我程序上写的其实是想让它转几度或几十度,但它转了好几圈,可能跟我定义的脉冲频率有关,我的脉冲频率是100KHz,请问你知道这中间的对应关系吗?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先了解一下电子齿轮的概念。

楼主(2016-04-05):
现需要自己设置的输入脉冲和其转动角度的关系(小角度),请问如何得到反馈信号?有没有测试很小角度的方法呢?(比如0.1度,或者更小角度)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右上角那种接法也写着...

网友E(2018-04-11):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