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与s7200使用em277的DP通讯问题

楼主(2015-11-17):
在学习过程中,使用em277建立dp通讯连接后,发现s7200的数据s7300可以接受,但是s7300的数据s7200竟然无法接受。请各位大神给小弟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看看设置的通讯地址是否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设置的通讯地址是否对应。

对应把应该是,我的s7300是主站,地址是2,s7200是从站,地址是3,而且我刚调试有了新的发现,就是s7300上的PQB3对应s7200的VB0,这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