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捷式电火花机参数详解

楼主(2015-11-17):
在机械加工中,随着自动化设备的大量使用和产品向高精度、高要求的发展,大量难加工材料的使用,工具/刀具折断成为影响产品合格率的很主要的一个因素。常规处理丝锥、钻头等折断在工件里的方法无非是手工慢慢剔、砸碎、气焊后拧出,甚至酸腐蚀、火焰切割烧等方法,不但很多时候处理不好,即使处理完。也会损伤工件。
       HX-2008便携式电火花工具机可方便无损的去除折断在工件里的工具/刀具。

产品名称:HX-2008便携式电火花工具机
说明书下载: HX-2008系列便携式电火花工具机使用说明书.doc
产品型号:HX-2008型
产品特点说明:
       在机械加工中,随着自动化设备的大量使用和产品向高精度、高要求的发展,大量难加工材料的使用,工具/刀具折断成为影响产品合格率的很主要的一个因素。常规处理丝锥、钻头等折断在工件里的方法无非是手工慢慢剔、砸碎、气焊后拧出,甚至酸腐蚀、火焰切割烧等方法,不但很多时候处理不好,即使处理完。也会损伤工件。
       HX-2008便携式电火花工具机可方便无损的去除折断在工件里的工具/刀具。

     这种便携式电火花机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既是利用工件中的丝锥折断物和电极接触短路产生火花,腐蚀丝锥折断物,将断丝锥一点点打碎取出。

1、去除折断在工件中各种直径的丝锥、钻头、绞刀、螺钉、塞规等工具/刀具;
2、可在任意大小、形状的工件上加工;
3、工件上各种角度位置的加工;
4、加工非精度要求孔;
5、尤其适用于难于在电火花机床上加工的大型工件。

1、采用电蚀原理去除折断刀具,非接触加工,加工中不受力,不损伤工件;
2、便携式设计、可以方便的在各种环境下使用;
3、采用磁性底座,加工装置可以吸到工件上加工;
4、自动进给加工,不占用人员;
5、采用水作工作液,经济方便;
6、电源采用单相220V电源,可方便接线;
7、加工深度自动控制;
8、采用专用电极,可以做300mm以内的深孔加工作业;
9、内置进口高压电磁水泵,给水方便快捷,启动后2秒钟内出水;
10、提供多种选购件以适用于不同的需求;
11、提供磁力外部给水管,方便外部给水作业;
12、安装有冷却风扇,可保证工具机长时间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
13、工作头可任意角度调整(如下图):

1.主要参数及技术指标
外形尺寸:

电源箱参数:

重量14Kg外形尺寸340×260×190工作电压AC 220V 6A   50Hz额定功率500W

放电机构参数:

重量8Kg外形尺寸50×250×410自动行程100mm手动行程300mm最大装夹电极MAX Φ6.5

放电加工技术参数:

加工范围M3-30的丝锥、钻头,最大加工深度300mm工作液清洁自来水或蒸馏水给水方式:外部给水和内部给水

2.组成部分
※ 电源箱
※ 放电机构
※  辅助装置(磁力表座、水管、磁力外部给水管、电极卡头及电极线)
※ 耗材(黄铜电极管、黄铜电极棒、黄铜电极片)

 1.电源箱前面板

2.电源箱后面板

3.电源箱前面板说明

序号名称序号名称①加工电压指示表⑥停止加工②水泵开关⑦开始加工③电源开关⑧限位指示灯④主轴上升⑨加工模式选择⑤主轴下降⑩伺服速度选择

4.电源箱后面板说明

序号名称序号名称①控制输出接口⑤保险座②散热风扇⑥出水口③电源插头⑦进水口④高频输出

放电机构各部件说明:

序号名称序号名称①主轴头旋转控制把手⑥鳄鱼夹(接工件)②升降臂锁紧把手⑦电极夹头③升降臂⑧冲水接头④升降轴⑨定深锁紧螺钉⑤磁力表座

 1.操作步骤
1.1  放置放电机构组件
根据需要,将放电机构安放到合适的位置,并打开磁力表座的磁性开关(⑤)。
为使主轴工作平稳,应将磁力表座放到较平的工作面上。
1.2  接通电源及连线
    (1)将脉冲电源插头和伺服控制插头分别插入电源箱后面板的1和4接口,并锁紧。
注意:航空插头大缺口朝上。
    (2)将附件箱中的电源线插头插入电源接口中(电源箱后面板3号位置),另一端接到单项交流220V市电。
    (3)将脉冲电源的输出端,鳄鱼夹接到工件,蓝色线接到主轴上的M4螺钉上。如图:

   1.3 连接冲水管
    将随机附带的两根水管,分别进行如下连接:
   水管1:电源箱后面板进水口7号位置——清洁水源
    水管2:电源箱后面板出水口6号位置——主轴冲水接头内(放电机构8号位置)或接磁力外部给水管
注意:
(1)连接冲水接头时,将水管插入即可!拔出时用手按下弹性圈。
(2)两根水管中带铜沉头(或铁角)的水管为进水管,即水管1
(3)为保证进水清洁,建议用户自备过滤装置,以免杂质混入损坏液泵。
如图:

   1.4  安装电极
    (1)根据需要,选择并装卡合适的电极。
电极尺寸的选择,可按折断物的尺寸选取。螺钉和钻头相当。

折断物规格推荐电极备注丝锥M3Φ1.5电极要尽量短,减少抖动丝锥M4Φ2.0同上丝锥M6Φ3.0同上丝锥M8Φ4.0同上丝锥M10Φ5.0同上丝锥M12Φ6.0同上丝锥M147X210X2片状电极改制丝锥M168X210X2片状电极改制丝锥M20~3010X2片状电极M20以上的丝锥可分次加工螺钉M3-M20 推荐方法:打一个一字深槽,用螺丝刀拧下来。

对于尺寸超出钻卡头装卡范围的电极,可以使用随机附件中的辅助装卡卡具,其中电极片夹头可以装卡厚度为2mm的片状电极。
1.5  开始加工
(1)打开电源开关(控制箱前面板3号位置),按上升或下降键调整主轴位置和高度,注意要保证电极与折断物同轴,以免伤到工件。
(2)调整好位置后,轻按下降键(控制箱前面板5号位置),使电极轻轻接触工件,然后使用定深锁紧螺钉设置深度,并将主轴升起少许!
(3)根据需要,调节合适的参数,打开水泵开关(控制箱前面板2号位置),等水流出后,按下启动键(控制箱前面板7号位置)开始加工。

提示:1、为确保电源通路,加工前要去除工件表面的铁锈和油垢。
       2、为避免冲水溅出,应采取一定防护措施。
       3、试验证明:淋水加工,会有更好的效果。
注意:
1、 如果使用电极片加工时,可先把电极片固定在电极片夹头上,用螺丝固定好,然后将电极片夹头再放入钻夹头中。
2、 本机使用干净的自来水,如水中有杂质,应采取过滤装置,否则有可能损坏高压水泵。
3、 设定深度时,要考虑电极的损耗。
4、 电极过短可采用外部磁力给水管给水。
5、 使用铜棒或电极片加工时,可采用外部磁力给水管给水。

 2.操作说明
(1)加工参数选择
加工模式及伺服速度的选择请参考下表:

 电极尺寸电压伺服Φ1mmL(低)3Φ1.5-Φ3mmM(中)2Φ4mm以上H(高)1

(2)故障处理
A.出现以下情况,限位指示灯会亮(此时电极不打火):
1、主轴行程已到限位
2、设定主轴行程已到下限位(即加工到深)
B.出现以下情况,会停止加工:
1、按下加工停止键。
2、深度已到位。
C.  出现以下情况,电极不打火,一直下降:
1、工件未接鳄鱼夹(放电机构6号位置),或者是鳄鱼夹与工件接触不良。
2、蓝色线没有与主轴连接
D.加工过程中电极打一次火,就不打火。
1、伺服控制线(10芯信号线)其中一根线断路,检查航空插头接线是否有断线。
E.按上升或下降键主轴无动作
故障判断:点动按上升件,听放电机构上部是否有电机嗡嗡转动声。有声则为机械故障。无声为电气故障。
1、机械故障:用手轻微转动主轴几下。
2、电气故障:伺服控制线(10芯信号线)其中的一根线断路,检查航空插头接线是否有断线。

1. 操作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2. 机内有内置高压水泵,此为进口精密部件,使用时要注意以下事项:
◆ 必须使用清洁自来水做工作液,不允许使用油脂类或含油类介质。
◆ 开机前先检查进水口与出水口的连接是否正确,进、出水管有无堵塞。
◆ 第一次开启时,要延时3-5秒,待管内空气排出后方能出水。
◆ 随时检查供水源的液位,禁止水泵出现无水空转,否则会损毁水泵。
◆ 冷却水一次性使用,不允许使用循环水。
◆ 如果水泵出现不上水等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关闭电源,并联系厂家维修,切勿让水泵长时间空转。
3. 防止电源箱和放电机构沾上水和油污,以免出现故障。
4. 浸液加工时,如果使用电火花工作液,一定要注意防火。
5. 加工过程中,人体不要接触主轴下端电极部分,以防电击。
6. 禁止在危险环境下工作,比如禁火区。
7. 如果不需要冲水加工,请关闭水泵电源开关。水泵严禁无水运转。

       本公司服务宗旨是通过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让顾客满意、及时为顾客排忧解难。公司提供工具机的性能、结构、使用、维修等内容的技术培训。
       本公司产品出厂前已逐台校验,具有可靠的质量保证。为方便用户,我厂产品实行“三包”、“三保”。产品出厂一年内,若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发生由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故障,我公司均免费修理。若在安装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与我公司联系,我公司随时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世纪慧芯科技本着“诚信、责任、卓越、中兴”  即诚信为本,追求卓越,肩负责任,实现中兴的宗旨,力求不断创新,确保以卓越的产品质量和优质的服务开拓市场,服务客户。

网友A:
不错,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