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稳如何调相?

楼主(2015-11-17):
我们办公室的空调一启动,我的电脑就经常重启,听说调相可以解决问题?问题一: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电线的调相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是在电源部分调相吗?我说的这种调相不加其他任何东西哦。问题二:在重新拉一根电源线可以吗?

网友A:
你空调启动,电脑重启,不一定调相能解决,有可能是你那的电线太小,承受不了空调开机瞬间大电流,造成电压瞬间有很大的降幅,最好重拉根线

具体原因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看看空调打开电压是多少),也可以看出毛病在哪

网友B:
这个建议增加个稳压器,小的那种很方便,安装简单,便宜。

网友C:
台式机的话直接买一个带UPS功能的电源即可解决!

网友D:
      所谓调相一说,是有几个前提条件的:

1,你办公室的空调要是三相四线的,

2,将你电脑链接的220V的相线改接到另外一相上,一般用来对付高次谐波对电脑干扰严重的场合,对于空调启动造成电脑重启的毛病,可能效果不大。

      如果是与电脑一样220V的小功率壁挂式空调,出现楼主说的现象,就要检查:

1,电源电压可能本身就地狱220V,

2、办公室进线太细或者离供电变压器太远;

3,电脑电源盒有问题。

网友E:
最好重拉根线。。。。。。。

网友F:
应该是电源线太小了。。。

网友G:
说明你的空调对于你们的供电变压器来说是大负载。在无法加大变压器容量的情况下,最好加装自动调压器,如果你的空调是单相电的话,比如说用的A相,则你的电脑建议接在B相或者C相上。在不行的话,你就配个小功率的UPS来给你的电脑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