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识读PLC梯形图程序的技巧

楼主(2015-11-17):
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为了减少开发成本,使用已经成熟的程序是一种可靠的选择,

但由于程序如果是他人所写,由于每个人的编程的习惯不同,不同的品牌逻辑又不同,

造成识读起来非常困难,如果掌握一些识读的技巧,加上自身的经验,将他人程序稍加改动,拿来我用,其实是不难的。

1 首先是搜集原始资料!!!

包括梯形图程序,PLC控制电路主电路(产品操作说明书中有)和I/O外部接线图。

2 明确控制要求!!!

必须深入了解,详细分析,认真研究控制对象,

可能是机械设备,生产线或者控制过程,

明确控制流程,绘制控制任务图。

这必须是首先要做的,不可以省略的.

因为这是程序控制的目的和目标,虽然是想用别人的程序,但开发过程的每一步都不能省略

只是想用别人的程序来提高效率而已,一旦跳过这一步,那么程序就变成了一个个没意义的图形

在绘制过程中要注意每一个动作的开启、停止、保持的条件,和需要监测的数据,从体到局部, 逐步细化,至于流程图的画法就是用word中自带的形状或者用其它软件绘制,如下图

看PLC控制电路主电路!!!

进一步了解工艺流程和对应的执行装置和元器件。

看PLC控制系统的I/O配置表和PLC的I/O接线图!!!

在没有给出输入设备的定义和I/O配置的情况下,

应根据PLC的I/O接线图或梯形图,

做出输入输出设备定义和I/O配置,

PLC的配置表和PLC的I/O接线图是链接PLC控制电路和PLC梯形图的纽带。

5 通过PLC的配置表和PLC的I/O接线图来了解程序!!!

 先找到输入输出的符号,在程序中找到对应输入触点和输出线圈,并在程序中标注出来。

 特别的,如行程开关、压力继电器,温度继电器等触点事靠外界因素动作,

 且动作方式受元器件本身影响的,要找到元器件本身的说明书具体分析。

              终于等到了关键时刻!!!

作为第一次工控贴的小白,非常谢谢大家

能看到这里!

好了,下面我们还是回归主文:

梯形图的结构分析!!!

先要大概的分析梯形图属于那种逻辑,

分为

单序列顺序功能图

选择序列顺序功能图

并行序列顺序功能图

起保停电路,置位复位

顺序功能指令六种

特别的还要找出使用功能指令编写的程序段,

例如,跳转指令循环指令互锁指令调用子程序指令移位指令,等程序段,分为独立的段落,

做特殊标注,明确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

继续分解梯形图!!!

到了这一步就要按照之前绘制的流程图找到对应的段落各个击破了,

无论多么复杂的梯形图都是由一些基本单元构成的,

按主电路的构成情况,

利用逆读溯源法

把梯形图分解成与主电路的与主电路的用电器相对应的几个基本单元,

即根据输出将梯形图分为若干个部分,

在梯形图中一般很容易找到输出线圈及其得电失电的条件,

但引起这些条件的因素就很难找到了,要用你读溯源法,具体方法如下:

(1)找到输出电路上的其它元器件触点。

(2)由这些触点再去找其相关电路。

(3)继续追溯,直到找到输入线圈为止。

(4)将这个过程绘制成一条直线,各个条件按顺序绘制成直线上的节点。

值得注意的是,要把每个节点前后级的逻辑状态全部找出不能遗漏。

一般来说,得电失电,互锁元器件状态控制都是可能的后级。

特别的,如果原电路接有速度继电器,则主轴按速度停车,若电路中接有整流器则主轴按功耗停车。

当然除了以上方法,还有顺读法和两头读法,但实际应用中还是逆读法最方便,也不容易出错,因为我们可以对照控制流程研究输出,这样自然很方便,最后我们还可以结合直线-节点图描述程序动作,写成文本,供其他人使用。

好了,最后感谢各位的支持,看完全部文章,工控帮到网-小A以后会把更多的工控信息分享给大家的。谢谢

                          更多工控产品采购及使用技巧请访问 工控帮到网(http://www.bangdao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