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2 和EH3PLC 电池没电程序会丢失么

楼主(2015-11-17):
台达EH2 和EH3PLC  电池没电程序会丢失么 还是只是掉电保持的寄存器数据会丢失

网友A:
没有电池程序肯定会丢失的

电池都是普通的电池,过几年也是要更换的

网友B:
EH2是电池保存程序,断电就会丢失!

但是EH3是EH2的升级版,应该用EEPROM保存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的电池是充电电池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会丢失的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

不是可充电的电池,电池没电后需要更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

不是充电电池,一般都是普通的电池,建议三年换一次;

一般换电池,都是在上电的情况下,去换,以防止换电池时候,程序丢失

网友E:
会的,要不然要电池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