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触摸屏配方自动传输如何实现

楼主(2015-11-17):
请教一个问题:维控触摸屏配方自动传送到PLC。

帮助说明里说触发条件实现后,能够读取保留寄存器HPW0的值,如何能够设置该寄存器的值与配方表组号相同,在plc上电后即可传输。

帮助说明里的原文:

如果在配方文件里设置触发位,则可以实现配方的自动传输

1、为了使配方数据能够自动的传输,首先应当满足在【配方信息】设置中读写的触发条件;

2、其次,还需要选择配方的组号,在我们HMI寄存器规划中存放这个配方组号的寄存器地址是HPW000000,当满足配方传输的条件时,我们会从HPW0这个寄存器中读取值,这个值就是我们要进行配方数据传输操作的组号。

3、  这样就可进行配方数据的自动传输操作。

网友A(2021-11-10):
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