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B8000的条件显示

楼主(2015-11-17):
威纶通没有像步科这样有位状态比较控制显示吗?如果不行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谢谢

还有就是用15.6寸屏这个软件的弹出窗口就会没了下面了!用着很不方便,窗口也不能缩小!

网友A:
可以在程序里做比较后输出开关量,用开关量来控制显示。

网友B:
用程序或者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程序里做比较后输出开关量,用开关量来控制显示。

那样会占用好多个辅助继电器啊!!这方法不太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程序或者宏解决。

这个我再看看它宏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