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AJ65SBTB1-32T1模块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5-11-17):
主站配置,站号,接线都没有错误,终端电阻也有并上,但是AJ65SBTB1-32T1模块就是很RUN的灯都不亮了,错误的灯也不亮,用gx works2 诊断cc-link显示是没有通讯上。

最后把两个AJ65SBTB1-32T1模块,一个没报错的一个有报错的,站号对拔,发现本来好的模块报错了,本来报错的模块正常了

之后我又从新核对了64个IO站和远程设备站,确定站号没有冲突。

现在怀疑是编程错误或cc-link布线错误,想问问论坛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话不胜感激啊

网友A:
系统中有多少个站啊?远程io站最大64,远程设备站最大26吧,只有两边的参数ok,就可以联上,不知道你是否为最新的works2软件,如果不是最新的可能是Io 重复导致

网友B:
楼主现在中国工控网在举办答题有奖活动: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0/640210_1.shtml

(给力奖上奖)每日求助优秀答疑者月度评奖活动第一期

所以建议楼主在帖子前面加上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中国工控网在举办答题有奖活动:http://bbs.gongkong.com/d/201510/640210_1.shtml(给力奖上奖)每日求助优秀答疑者月度评奖活动第一期所以建议楼主在帖子前面加上求助:

好的,虽然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中有多少个站啊?远程io站最大64,远程设备站最大26吧,只有两边的参数ok,就可以联上,不知道你是否为最新的works2软件,如果不是最新的可能是Io 重复导致

我用的远程设备站只占用一个站32个bit 8个word

之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了

网友:
1楼的正解。软件组态和硬件组态一定要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