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变频器老是显示OU怎么办

楼主(2015-11-18):
我公司一台设备上用的是东元7200  变频器,工作一段时间就显示OU 低压报警,但实际电压是稳定的,如何维修这个变频器

网友A:
估计是电压采样板出现问题了,采样电阻或者电压互感器的元件老化,用的时间是不是比较长了?

网友B:
Ou是主回路过电压

就是主回路的直流电压高于740V造成的;

可能原因是减速时间过短,造成减速时再生能量大,可以试试看增大减速时间;

也可能是制动负载大,增加制动电阻或者制动电阻器单元;

也可能是电机的问题,比如,电机发生接地短路,电机失调等等

楼主:
谢谢,我刚才说错了,是过压保护,我刚才调节了减速时间,也没用,估计是硬件毛病了

楼主:
7200CX 用了有几年了

网友C:
Ou是主回路过电压

就是主回路的直流电压高于740V造成的;

楼主:
如何解决,其实我就取消掉这个保护也没有关系

网友D(2016-06-12):
两种可能:

1、先检查你的变频器规格是375-415V吗?或是375-400V。

2、确认你的市电输入电压是否超出范围。

3、检查变频器内电解电容是否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