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曲线报警的设置求助

楼主(2015-11-18):
例如我页面有一曲线空间,要选择某一时间段的曲线我要先按停止然后在选择时间段查询,可不可以这样实现

如图

用两个外部控件选择时间段,点击查询实现,不知道代码怎么写,哪位知道给提示下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我真做不了。还是那个意思,控件里读的数据是直接读的WINCC内部数据库,控制不了时间。

楼主:
我看曲线空间对时间有指定的属性,应该可以动态设置

网友A:
其实你这两个问题根本就是一个问题,都是对内部数据库的控制。

楼主:
那个时间间隔,控件没有这个属性,应该是做不出来,但曲线控件这个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有指定的属性应该可以

网友A:
在属性,数据连接里设置时间,你可以试试,自己看下结果

楼主:
找到了是这条语句

 SetPropChar(lpszPictureName,"Control2","BeginTime",GetTagChar("BTime"));

 //设置起始时间,

 SetPropChar(lpszPictureName,"Control2","EndTime",GetTagChar("ETime"));

 //设置结束时间

还是谢谢 王者之师----四月飞儿的回答

网友A:
甭客气,互相学习

网友B:
楼主要实现的是数据库里报表的功能吧。

楼主:
报表我用的是TABLE控件

网友C(2016-01-06):
好像是可以这么查询,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或者开始时间+时间段

网友D(2016-02-18):
谢谢楼主 分享资料一定好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