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5-11-18):
如图一,上全桥驱动为两个互补的三极管构成半侧。下全桥驱动为四个一模一样的三极管构成。
上全桥,同一个信号控制左侧,另一个信号控制右侧三极管。下全桥,同一个信号控制左上右下,另一个控制左下右上三极管。
上全桥驱动,在PWM调速时可能出现上部(或下部)两个三极管全通的现象,我看到有些资料都是这么设计的,没关系吗?
下全桥驱动,可以把左下右上关断,然后PWM调速,左上右下时开时断,不会上下全开,只会上下全断。
请分析一下这两个
驱动电路的优缺点。。。谢谢

网友A:
这是玩具里的电机,太小了,2种方式没啥区别。在大功率电路中,没有采用PNP管的,因为没有大功率、高耐压的PNP管,都是采用同一型号的NPN管组成全桥。

网友B(2015-12-25):
这只是个简单实现正反转的电流,功率也做不大。一般要PNP和NPN管分别做上下臂轮流导通。专业的电机驱动器还需要过流保护、堵转保护、散热措施、电流检测及调节等设计。

网友B:
可参考这个,电路看得见,实例源码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