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工控系统中应用了人机界面

楼主(2015-11-18):
工业人机界面Human Machine Interface,简称HMI,又称触摸屏监控器,是一种智能化操作控制显示装置。工业人机界面以特殊设计的计算机系统32位RISC CPU芯片为核心,在STN、TFT液晶显示屏或EL电发光显示器上罩盖有透明的电阻网络式触摸屏。触动屏幕时,电阻网络上的电阻和电压发生变化并由软件计算出触摸位置。

HMI的主要功能有:数据的输入与显示;系统或设备的操作状态方面的实时信息显示;在HMI上设置触摸控件可把HMI作为操作面板进行控制操作;报警处理及打印;此外,新一代工业人机界面还具有简单的编程、对输入的数据进行处理、数据登录及配方等智能化控制功能

2.HMI在PLC工控系统上的应用

下面以国内某大型浮法玻璃生产线冷端切割区主控系统为例,介绍HMI在PLC系统'>工控系统上的应用。

2.1 系统概述

切割区为浮法玻璃生产线中一个重要工段,其中包括测量发讯、纵切、横切、掰断加速、掰边、纵掰纵分、输送辊道等众多生产控制设备。系统硬件上主要由主控制器PLC,现场设备控制装置,包括伺服控制器、变频器、模拟量信号及脉冲信号处理器等和HMI构成。作为整个控制系统的核心,切割区主控系统在正常生产时根据生产工艺要求协调各个单机控制子系统的工作,制定切割计划,实现整个生产过程全自动化。整个系统的核心控制部分由日本三菱FX-200系列PLC完成,此部分内容本文略,而系统的监控和交互式操作界面等任务将由HMI承担。主要有以下内容:系统参数的设定;动态画面的显示;故障报警与诊断。其中HMI选用深圳显控公司的SA-5.7型人机界面

2.2 HMI与PLC之间的通讯

       当HMI用于PLC控制系统时,HMI与PLC之间通过串口以Direct Link(直接连接)方式进行通讯。在该方式下,HMI根据要求直接读入PLC的数据或把数据写入PLC相应的地址中。由于内装通讯协议,因此无须编制通讯程序,只要指定所用PLC类型即通讯协议,运行时便可实现通讯。因此大大减少了PLC用户程序的负担。在系统设计时,直接指定控制部件与其对应PLC的输入输出(I/O)、寄存器(R)、中间寄存器(M)的地址,运行时HMI就能自动和PLC进行数据交换。直接读取或改写PLC相应地址的内容,并据此改变画面上显示内容。同时通过对HMI的触摸操作,可向PLC相应的地址输入数据

2.3 HMI监控主面

整个HMI监控系统采用树型结构,由监控主画面及相应功能子画面组成。在监控主画面下端设有控制功能键,按动功能键可以依次进入相应子画面,执行所需的功能。在每一个子画面中可通过 上一页 、 下一页 功能键在同一功能组中进行画面切换,在任一子画面都可以通过 主画面 功能键退回到监控主画面。系统自动采集相关数据,将切割计划、测量脉冲、辊道速度等一些重要生产工艺参数显示在主画面上,便于操作人员的观察。监控主画面上还有生产过程的动态画面显示,在动态画面上以各种形式模拟出主要控制设备的运行情况,例如光电开关的动作、电磁阀的吸合、电机的运行停止等,直观、生动的反映出现场的过程,方便操作人员对生产情况、设备工况的了解。显控公司的HMI编程软件SamDraw3.1提供了丰富的控制部件,例如按钮部件、画面切换部件、指示灯部件、数据文本显示部件等等,实现上述功能只要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控制部件,定义好其属性即可。&

.1采用监控软件通用模式,所有控制部件的属性通过组态形式完成,以实现相应控制功能。使用SamDraw3.1内附的图库及作图工具来构造生产现场的模拟画面,简便易行。内容丰富的作图工具库,使得画面生动、丰富多彩。 而且SamDraw3.1还支持图片上传以及自定义图库功能,用户可以很方便的将本地图片生成为图库或控件,在以后的组态过程中可以很方便的调用。 <

此外,充分利用HMI的优势将原先布置在控制柜上的开关、指示灯尽可能地用HMI中的控制部件替代,这样做减少硬件设备,简化了现场设备间的接线,更重要的是给设计和调试带来诸多方便

2.4 HMI参数设置功能

主控系统中有多达近百个参数需要设置,根据控制功能将其分为联锁、横切、横掰、速度、掰边、纵掰及设备参数组,使整个系统的结构更加合理。同时利用HMI触摸操作的特性使参数设置变得极为直观和简便。在参数设定时,点击数字输入控件自动弹出系统的数字键盘进行操作。每个参数在部件属性中定义并分配了相应的PLC地址,当确认后输入的数据将存入PLC指定的地址中。操作完成后,按动ENT键,可消去数字键盘同时完成数字输入。此种设计模式可最大化地利用画面的有效面积。同时每个参数都设有上下限限制,当输入数值超限时,系统将拒绝接受并且不能退出键盘,待输入正确后方可退出。此外对重要的系统设备参数组,为安全起见,可以对参数设置画面设置访问权限,赋予操作人员不同的操作权限,增加系统的安全性

2.5 HMI报警功能

       在系统报警设计时,将故障信息在报警编辑器中编辑好,并在报警记录子画面中设置报警记录显示部件用于故障信息显示。系统运行发生故障时,HMI根据PLC传送的故障信号,将报警编辑器中对应的故障信息在报警记录子画面显示出来。同时监控主画面上的%26ldquo;故障%26rdquo;信号灯将闪烁,声响报警。此时操作人员可进入报警记录子画面,根据故障信息查找原因,及时处理。

结束语 该系统投入使用后,受到用户的欢迎。系统具有安全、直观、简便等特点。监控、故障诊断和报警等功能的实现,大大提高了生产运行的可靠性。实践证明,HMI在PLC控制系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必将在工厂自动化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