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80GSD

楼主(2015-11-18):
ABB ACS880GSD文件在博途中如何应用的,我要和1500建立连接,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GSD文件一般都在随机光盘里面,你找找!

网友B:
直接用ACS800的GSD 文件组态就可以,也就是组态的时候选择RPBA-01,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ACS800的GSD 文件组态就可以,也就是组态...

1500是网口的,RPBA是DP口的,怎么连?

网友C(2017-08-31):
GSD文件能发我一份吗

网友C:
1130087312@qq.com,求一份ACS880的GSD文件

网友D(2019-07-25):
求一份ACS880的GS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