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工作级别的区分

楼主(2015-11-18):
 起重机是间歇工作的机器,具有短暂而重复工作的特征。在工作时,起重机各机构时开时停,时而正转,时而反转。有的起重机日夜三班工作,有的只工作一班,有的甚至一天只工作几次。这种工作状况表明,起重机及其机构的工作繁忙程度是不同的。同时,作用于起重机上的载荷也是变化的,有的起重机是经常满载的,有的经常只吊轻载,其负载情况很不相同。此外,由于各机构速度不同,动力冲击载荷作用程度也不同。起重机的这种工作特点,在设计起重机零部件、金属结构和确定起重机动力功率时都必须给以考虑。当今,作为起重机的一个主要技术参数是起重机的工作级别,它代替了过去不合理的工作制度。

起重机的工作级别的大小高低是由二种能力所决定,其一是起重机的使用频繁程度,称为起重机利用等级;其二是起重机承受载荷的大小,称为起重机的载荷状态。起重机在有效寿命期间有一定的工作循环总数。起重机作业的工作循环是从准备起吊物品开始,到下一次起吊物品为止的整个作业过程。工作循环总数表征起重机的利用程度,它是起重机分级的基本参数之一。工作循环总数是起重机在规定使用寿命期间所有工作循环次数的总和。

确定适当的使用寿命时,要考虑经济、技术和环境因素,同时也要涉及设备老化的影响。以下为桥式起重机的工作产地区别与工作级别的区分表:

起重机机构工作级别:

        利用等级即机构工作的繁忙程度,按各个机构设计总使用寿命期内处于运转状态的总小时数分为T0~T9共10级。载荷状态表明机构受载程度分为轻、中、重和特重四级。工作级别根据利用等级和载荷状态,按对角线原则,分为M1~M8共8级。

这里,首先需要指出,起重机工作级别与起重机的起重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起重量是指一次被起升物料的质量,工作级别是起重机综合工作特性参数。起重量大,工作级别未必高;起重量小,工作级别未必低。即使起重量相同的同类型起重机,只要工作级别不同,则零部件的安全系数就不相同。如果仅仅看起重吨位而忽略工作级别,把工作级别低的起重机频繁、满负荷使用,那么就会加速易损零部件报废,使故障频发,甚至引起事故。

      另外需要说明,起重机和金属结构的工作级别与机构工作级别是不同的。对于同一台起重机,由于各个工作机构受载的不一致性和工作的不等时性,即使是同一台起重机,不同机构的工作级别与起重机的工作级别往往是不一致的,这在不同机构的零部件报废和更新时要特别注意。

起重机整体工作级别:

起重机工作级别是表明起重机工作繁重程度的参数,即表明起重机工作在时间方面的繁重程度和满载程度的参数,吊钩式共分为:A1-A3(轻级);A4-A5(中级);A6-A7(重级)三个级别七大项。轻级(A1-13):很少起升额定载荷,一般起升轻微载荷,多用于电站或其他工作场所安装和检修设备用,或工作不常用的车间和仓库。

中级(A4-15):有时起升额定载荷,一般起升中等载荷,用于工作繁重的车间和车库,如一般的机械加工和一般装配车间使用。

重级(A6-A7):如常起升额定载荷,一般起升较重的载荷,用于工作繁重的工作车间和仓库,如长时间频繁吊运载重额较重的物品与冶金车间使用。

网友A:
工作级别是起重机设计技术人员重要参考指标。是关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