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师傅之三菱A540-22KW的单板运行的OC1屏蔽方法

楼主(2015-11-18):
在维修三菱变频器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不装模块的情况下进行运行,好让我们能正确地判断驱动部分是否正常工作,但是三菱的变频器在不装模块的情况下很难屏蔽掉报警信号,真好修到了几台三菱A540,用户又不急,让我有了充分的时间来研究此机单板运行的方法,终于成功了,此方法特分享给各位。

这是屏蔽方法的跳线图.
方法:1,将三相检查光耦进行次级短接,取消三相检测,否则会引起运行无频率显示
     2,在P,N端接上DC530V电压,在RI,SI端接上交流380V
    3,将IC501(1302H02)第11脚与OI5(光耦HWCN2601)第5脚进行端接
     4,反馈信号如下图进行端接。

说明:因没有22KW的电路图,故用5.5KW的电路图,其原理是一样的,G1,G3,G5是上桥驱动信号,从1302h02直接接出来,不要接在其后面的电阻上。

这是393和339的各脚静态电压值,供参考。
连接正确就可以运行了

此驱动静态电压为-4.2V左右,动态电压为5.6V左右抖动

波形图有点抓不住,是因为测试的时候频率有点高,但不影响判断。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网友A:
楼主是长沙工控帮自动化培训机构的?大神,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