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好!小弟我到此寻求各位帮助!谢谢各位!!

楼主(2015-11-18):
我想请问如何在针车电动机安装传感装置?我需要检测电动机的实际转动的运行时间,就是没转的时候不累计时间,要安装那种传感装置?安装在什么部位最佳?还要有每天的记时功能,谢谢各位了,麻烦有知道的大师能够帮助小弟一下,拜托了!

另外想再请教一下,譬如我电脑上安装了对每天电机实际转动运行时间的数据采集软件,我需要用哪种传感装置来传输采集的数据呢?机台数量大概在100台,我需要另装数据采集汇总终端仪器么?

网友A:
普通的电机,用接触器控制,加装一个累时器,接触器吸合时间就是电机运行时间。

楼主:
哦,我知道了,非常感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电机,用接触器控制,加装一个累时器,接触器吸合时...

 再请教一下,如果我在电脑上有数据采集软件,我需要使用什么传感器将时间数据直接采集到软件中去呢?

网友A:
加装有通讯功能的累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装有通讯功能的累时器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