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元件问题

楼主(2015-11-18):
今天读了个FX1S 30MR 输入端口只有到X17可是读取的程序里面竟然有X21 X22 X23,他是怎么写进去的,我读出程序然后在写,就提示软元件错误

网友A:
由1N  2N 等高系列的PLC写好程序,然后再改变PLC类型,会出现这种情况,下载也正常,这个程序有可能由1N的PLC转换过来的,当然上面的程序都是无效的,可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