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教我变频器模块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5-11-18):
具体的测量方法谁告诉我,4-5  6-7 加正向电压后1-2  3-1 可导通。电压去除后还可以保持吗?

网友A:
变频器大功率管IGBT是一种经常损坏的器件,他的内部结构实际上是由六个管子组成,测量时按照场效应晶体管的测量方法分别检测,就可知道功率管的好坏了。
测量方法如下:
1、首先搞清IGBT大功率管的内部引脚分部。
2、测量栅极与漏极,栅极与源极之间的电阻应为无穷大,测量漏极与源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应具有二极管的特性,即正向导通反向截至。
3、用万用表的10K档测量栅极与源极,在接触引脚的瞬间表针应略微跳动一下,随后呈现无穷大,换句话说应具有小电容的性质。
符合以上性质说明IGBT大功率管基本上是好的。

上述方法来自网络,如有不妥,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