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系统故障诊断及处理

楼主(2015-11-18):
分析温度控制系统故障时,首先要注意温度控制系统仪表的测量往往滞后较大。
1、记录指针突然跑到最大或最小,一般为仪表故障。因温度仪表系统测量滞后较大,不可能“突变”。故障原因多是热电偶、补偿导线断线或热电偶温度变送器失灵造成。
2、记录指针快速振荡,多为控制PID参数整定不当造成。
3、记录指针大幅度波动,如当时工况有大变化,一般为工艺原因;如当时工况无大变化,一般为仪表原因。此时可将调节器切手动。若波动大大减小,则为调节器故障,否则为记录放大器故障。
4、如出现仪表记录线笔直、曲线漂移等异常现象,则应怀疑是否是假指示。仪表人员可拨动测量拉线盘,看上下行是否有力矩如有力矩,属正常;如无力矩或力矩太小,则属仪表原因。
5、如工艺人员怀疑温度值有误差,仪表人员检查时,可先将调节器切手动,对照有关示值协助判断,必要时可用标准温度计在现场同一检测位置测试核对。
6、如温度记录值无大变化的前提下,调节器输出漂移或输出电流突然最大或最小,一般为调节器放大器失灵或输出回路问题。
7、如调节器输出电流回不到零或有较大反差时输出反而增大,为调节器问题。
8、温度控制系统本身故障分析:检查调节阀输人信号是否变化,如不变化,调节阀动作,则调节阀膜头膜片漏了;检查调节阀定位器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而输出信号变化,定位器有故障;检查定位器输入信号有变化,再查调节器输出有无变化,如果调节器输入不变化,输出变化,则是调节器本身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