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 CANOPEN编程问题

楼主(2015-11-18):
请问施耐德PLC如何自己写代码控制CAN端口接收发送数据,自己设置ID,数据然后发送,接收时根据ID对数据做处理,如何做,哪位高手弄过!!!

网友A:
有功能块啊 你是要和什么通讯啊

网友B:
国产深圳PLC,可以支持CAN总线通讯。

深圳矩形科技生产的N80系列小型PLC,支持CANopen协议的编码器、伺服、变频器等设备连接。

CANopen通讯的梯形图编程也比较简单,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提供详细的方案和PLC梯形图程序,QQ:18032953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功能块啊 你是要和什么通讯啊

大侠能提示下具体用什么功能块吗,我的情况是这样,要使用施耐德的PLC连接一个仪表,这个仪表的数据是固定通讯速率,主动发送的,打电话问了施耐德的技术支持,答曰要用第三方的库的功能,CAA_CANL2.LIB,可惜帮助文件写的模模糊糊,又没有提供读的例子,我反复试验了几天,仍然没有结果,头都大了,差点忘了说,对方发送的数据帧的ID不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深圳PLC,可以支持CAN总线通讯。深圳矩形科技生...

你好,你这个PLC能不确定ID的情况下接收数据吗,收到后,再根据ID判断具体数据包的内容,反复试了几天,都没弄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国产深圳PLC,可以...

————————————

这个没有试过。您方便把仪表的资料发一份给我参考吗?学习下。

我QQ:180329531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