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优质的电流变送器

楼主(2015-11-18):
  什么是电流变送器?电流变送器可以直接将被测主回路中的交流电流转换成按线性比例输出的直流4~20mA(通过250Ω 电阻转换成直流1~5V或通过500Ω电阻 转换直流2~10V)恒流环标准信号,连续输送到接收装置(计算机或显示仪表)。

  电流变送器原副边高度绝缘隔离,有两线制和三线制的输出接线方式。三线制变送器有辅助工作电源+24V的正端、负端和信号输出端;二线制变送器是辅助工作电源的+24V端接变送器正端,电源负端通过采样电阻或电流表接变送器的负端。

  电流变送器具有精度高,体积小、功耗小、频响宽、抗干扰等特性。国内首创4种补偿措施和6大全面保护功能,两线端口防感应雷能力强,具有雷击波和突波的保护能力等优点。特别适用发电机、电动机、智能低压配电柜、空调、风机、路灯等负载电流的智能监控系统。

  电流变送器超低功耗,单只静态时0.096W,满量程功耗为0.48W,输出电流内部限制功耗为0.6W

  下面我们来看看工业级别的0.5级精度的电流变送器技术参数有哪些:

  1.精度:优于0.5% ;

  2.非线性失真:优于 0.5%;

  3.额定工作电压:+24V±20% ,极限工作电压:≤35V ;

  4.电源功耗:静态4mA,动态时相等与环路电流,内部限制25mA+10%;

  5.额定输入:5A ……1KA(38个规格);

  6.穿孔穿芯圆孔直径:8、9、12、20、25、30mm;

  7.输出形式:两线制DC4~20mA;

  8.输出电流温漂系数:≤50ppm/℃;

  9.响应时间:≤ 100mS;

  10.输入/输出绝缘隔离强度:>AC3000V、1min、1mA;

  11.输出负载电阻:RL=V+-10V/0.02  (Ω );   注:(1)标准V+24V时负载阻抗为700Ω;       (2)RL=250Ω 转换1~5V的电阻 + 两根传输线路总铜阻。

  12.输入过载保护:30倍1min;

  13.输出过流限制保护:内部限制25mA+10%;   注:(1)国际标准输出过流限制保护:内部限制25mA+10%;       (2)可按客户要求定制:内部限制22mA+10%,24mA+10% .

  14.两线端口瞬态感应雷与浪涌电流TVS抑制保护能力:TVS抑制冲击电流35A/20ms/1.5KW;

  15.两线端口设置有+24V电源反接保护;

  16.输出电流设置有长时间短路保护限制;内部限制25mA+10%;

  17.工作环境: -40℃-80℃,10%-90%RH;

  18.贮存温度: -50℃-85℃;

  19.执行标准:GB/T13850-1998;

  20.系列型号,规格,接线示意图,产品外形,产品照片,安全注意事项

  如下七种方法可以着手来辨别真假优劣,我们以0.5级精度的电压、电流变送器为例:

  (1) 基准要稳,4mA是对应的输入零位基准,基准不稳,谈何精度线性度,冷开机3分锺内4mA的零位漂移变化不超过4.000mA0.5%以内;(即3.98-4.02mA),负载250Ω上的压降为0.995-1.005V,国外IC心片多用昂贵的能隙基准,温漂系数每度变化10ppm;

  (2)当工作电压24V接反时不得损坏变送器,必须有极性保护;

  (3)当两线之间因感应雷及感应浪涌电压超过24V时要箝位,不得损坏变送器;一般在两线之间并联1-2只TVS瞬态保护二极管1.5KE可抑制每20秒间隔一次的20毫秒脉宽的正反脉冲的冲击,瞬态承受冲击功率1.5KW-3KW;

  (4) 内电路总计消耗电流<4mA,加整定后等于4.000mA,而且有源整流滤波放大恒流电路不因原边输入变化而消耗电流也随之变化,国外IC心片采用恒流供电;

  (5) 当工作电压24.000V时,满量程20.000mA时,满量程20.000mA的读数不会因负载0-500Ω变化而变化;变化不超过20.000mA0.5%以内;

  (6) 当满量程20.000mA时,负载250Ω时,满量程20.000mA的读数不会因工作电压15.000V-30.000V变化而变化;变化不超过20.000mA0.5%以内;

  (7) 当原边过载时,输出电流不超过25.000mA+10%以内,否则PLC/DCS内供变送器用的24V工作电源和A/D输入箝位电路因功耗过大而损坏,另外变送器内的射随输出亦因功耗过大而损坏,无A/D输入箝位电路的更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