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放大器输出自己变大

楼主(2015-11-18):
力士乐的比例放大器,将输入固定为9V,通过调节GW1调整输出为9.90V后不再去动,电压自己会变大(变得很慢,大约5秒左右变化0.01V),请问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一直变大还是在范围内变化,电压信号容易受影响,范围内正常。

楼主:
一直变大,从9.90长到10.40,还在继续长,没接着往下测

引用 网友A:
是一直变大还是在范围内变化,电压信号容易受影响,范围内正常。

网友B:
有什么干扰源会造成这种现象吗?

楼主:
后来明白了,放大板是电流输出,通电后线圈温度升高电阻变大,电压变大是正常现象,当时晕了头了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干扰源会造成这种现象吗?

网友C:
是零点漂移吧,导致输出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