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美 EX2N-70H 触摸屏PLC一体机

楼主(2015-11-18):
1、产品特点
 逻辑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可选)、触屏显示一体,节省空间
 开关量最多24入20出、光耦隔离,NPN类型,共阴极
 模拟量最多12入8出、可混合、12位精度
 类型0-10V/0-20mA/4-20mA/PT100/热电偶/NTC
 模拟量输出:可选,常规为0-10V/0-20mA输出,精度10位
 支持高速计数、高速脉冲、485通讯
 采用可插拔端子,支持特殊加密
 触摸屏支持WINCE系统,可选装网口和音频
 LED背光 800×480分辨率,65535 色数字真彩

2、型号命名

EX2N - 70H– 10/16/20/24/30/32/38/40/44MT/MR/MRT - 12AD 8DA –EK/PT/NTC/V/A4/A0-V/A0-5P-2C1/C2-485/23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系列名称       EX2N 系列:PLC兼容三菱FX2N指令

2:显示器类型     70H 显示同触摸屏MT6070

3:输入输出点数   10:5入5出或6入4出,16:8 入 8出,20:12入8出等

4:输出类型       MT:晶体管输出,MR:继电器输出,MRT:继电器晶体管混合输出

5:模拟量或温度输入路数:1-12路

6:模拟量输出            1-8路

7:模拟量/温度输入类型   EK:热电偶          PT:PT100     NTC:热敏电阻

                         A4:4-20mA电流      A0:0-20mA      V:0-10V电压

8:模拟量/温度输出类型   A0:0-20mA           V:0-10V电压

9:高速脉冲     P表示100K高速脉冲,P2表示200K高速脉冲,最多可做5路脉冲

10:高速计数    C1表示100K单相计数,C2表示100K双相计数

11:485/232通讯口可选;触摸屏上可选装1个232口或1个485口,PLC上可选装1个232口或1个485口

3、产品参数

产品系列    EX2N-70H

触摸屏特性

尺寸(英寸)    7

液晶屏    TFT液晶显示,LED背光

显示颜色    真彩,65535色

分辨率    800×480

液晶屏亮度    450cd/㎡

触摸屏    电阻式

内存    64M

储存设备    128M FLASH

操作系统    WINCE

软件    CoolMayHMI V3.88

PLC特性

本机开关量    最多24路输入,最多20路输出

本机模拟量

最多12路输入,最多8路输出

程序空间(永久保存)    8000 步

输入口数字滤波时间    0mS 到 60mS 可调

基本指令执行速度    0.08uS

通讯接口    2 个(编程口 RS232 和 RS485)

编程软件    兼容三菱PLC编程软件

输入指标(数字)

隔离方式    光电耦合

额定输入    7 mA

逻辑 1(最小)    4.5mA

逻辑 0 (最大)    1.5 mA

输入指标(模拟)

输入信号范围    7 种

响应时间    1 个扫描周期

分辨率    0.1℃

总体精度    ±1%(满量程)

输出指标(继电器)

触点容量    最大5A

响应时间    约10ms

机械寿命(无负载)    1000万次

电气寿命(额定负载)    30万次

输出指标(晶体管)

最大输出电流    500mA

最大工作电压    30V

工作电源    DC24V+/-10%

隔离电压(电源-外部端子)    1500VAC

输出指标(模拟)

输出信号范围    0-10V;0-20mA

模拟量输出路数    最多8路

精度    10位

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    -20℃~60℃

工作湿度    5%~90%

储存温度    -20℃~70℃

振动频率    10-57HZ 57HZ-150HZ

振动加速度    0.075㎜ 9.8m/sz

振动扫频速率    0tc/min≦1

产品规格

结构    工业塑料构

颜色    工业灰

外壳尺寸    212×148×42mm

开孔尺寸    194×138mm

供电电源    24VDC

额定功率    5W

外部接口

串口    1X232,另有1X232/1XRS485可选

USB    1主1从

4、外形及安装尺寸

网友A:
要是有图欣赏一下就好了

网友B(2017-12-08):
学学习学习一下,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