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mdbus主站通讯

楼主(2015-11-19):
最近利用s7-200 modbusRTU读取现场仪表数据,遇到一个问题,需要高手指点,如果解决留下联系方式本人因为是新疆的所以后面没啥可以回报的,就一些新疆特色干果....

问题是这样的:仪表寄存器数据是单精度FLOAT类型,例如寄存器40007 40008 十六进制分别是:4366和EB85,利用ModScan32 读取数据时类型SWAPPED FP 对应数据时230.9200,至于怎么将数据读取到并且存放如vd区,我其实已经取到数据 分别存放在vw1014和vw1016 也就是vw1014:4366,vw1016:EB85,之后怎么在程序内转化。然后在程序内走比较! 谢谢

网友A:
没太看明白楼主的意思,转化,还是转换,楼主打算转化成那种参数!

网友B:
 没看明白,但是看样子楼主的通讯已经是做好了,并且数据也正常传输,没搞明白楼主要转化或者比较什么?

网友C:
楼主你的意思是不是读到的数据分成了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40007存储的是整数部分,40008存储的是小数部分),然后整数部分是32位无符号整数,小数部分是FLOAT型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要先把40007里读到的转化成浮点型,然后再和小数部分相加

楼主:
对: jz3154   恩恩 ,是啊 解决了!呵呵 不过还是买感谢你们的关注的!嘻嘻 越来越喜欢这个论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恩恩 ,是啊 解决了...

解决就好,互相学习的过程!

网友D(2016-02-25):
通讯已经是做好了,并且数据也正常传输

网友E(2016-07-0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恩恩 ,是啊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