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QQ号失效怎么办?

楼主(2015-11-19):
紧急求助……QQ号失效怎么办?

一切试过不行,签约群消失?急!

网友A:
打电话给马化藤或重新注册一个

楼主:
重新注册一个/////////

网友B:
重新注册个qq号码,然后联系总版主吧。

网友C:
修改密码,重新找回啊

楼主:
网络什么都好,就是常出点;在实体经济,在工厂;半点差错都不行。

网友D:
打电话联系QQ客服,咨询一下他们有何解决方法,如果没有,那应该就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E:
申诉会有回复的,打电话联系QQ客服,咨询一下他们有何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