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里的按钮写地址不可以是X0吗?

楼主(2015-11-19):
就像这样不行吗?我把人机与PLC连接后,操作这个按钮时,人机上总是出现写入地址错误。难道是因为X不可作为写入地址吗?如果不能当作写入地址的话,那我该怎么改?

,我是初学者,希望各位大神能不吝赐教。

网友A:
XO是输入地址,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O是输入地址,不可以的。

那请问,我想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又不能写X0,该怎么操作?

网友B:
X点是输入点,只能通过PLC上的输入点线路接收到外部传感器之类的信号来导通,人机连PLC是走通讯,通讯是不能控制外部输入点的,你换成中间继电器M、步进点S或输出点Y都可以用人机按钮控制。

楼主:
恩恩,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如果是三菱,的确可以这样做!

但是这样的话你的外部点就会出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