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软件打不开了?

楼主(2015-11-19):
打开就这样子!点击“确定”就关闭软件了!怎么回事?

网友A:
重新装一遍试一下,很多时候是因为电脑某些框架没有。

网友B:
只能重装试试看,还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C:
没遇到过,解决了分享下,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D:
重新安装CX-ONE

网友E:
重新安装,或者楼主你的电脑系统是XP还是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安装,或者楼主你的电脑系统是XP还是win7

xp

网友F:
楼主最近是否用过“注册表”清理或“系统垃圾”清理?或者断电、蓝屏、死机、重启导致的文件丢失?或许软件需要.Net Framwork之类的平台才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近是否用过“注册表”清理或“系统垃圾”清理?或者...

偶尔360杀毒清理一下。估计有关系。

网友G(2015-12-21):
欧姆龙的软件有32位和64位的,看你的电脑是多少位的,不兼容的话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