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变频器

楼主(2015-11-19):
请问哪位大侠做过三菱触摸屏与三菱变频器+PLC通讯控制,求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个我经常做!

系统配置:触摸屏与PLC是BUS通信、CC-LINK通信、以太网通信,偶尔也是串口通信;

变频器与PLC我都是CC-LINK通信

网友B:
触摸屏和PLC之间通讯,你这个协议不用编,你需要编写的是PLC到变频器之间的通讯,变频器到PLC之间的是,我用的是485!

网友A:
三菱出品我最喜欢CC-LINK通信,性价比最高

楼主:
回复内容: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否参考一下,谢谢

引用 网友A:
三菱出品我最喜欢CC-LINK通信,性价比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