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带两个编码器怎么写程序

楼主(2015-11-19):
总是报高速计数器重复输出

请高手教教我

网友A:
你这个赋值语句应该用上升沿吧

网友B:
第一,用M8000来触发计数器,一运行就不断地计数,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第二,用到32位寄存器了,D1000与D1001就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C:
仔细看一下:该计数器是32位,

前面的DMOV输出为:D1000、D1001;其中高16位D1001,低16位D1000,

你后面继续输出赋值,程序肯定给你报错呀!

程序告诉你出错你还找不到,呜呼芜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用M8000来触发计数器,一运行就不断地计数,本...

这个应该是初学者或者第一次应用高速计数器,是测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