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行业通信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5-11-19):
工控行业通信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好的消除干扰吗?节约成本?

网友A:
通信不会消除干扰吧,通信是让设备相互之间有联系并进行相互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不会消除干扰吧,通信是让设备相互之间有联系并进行相互控制

有道理

网友B:
没治了。为什么要通讯,就如同千里家书,没有办法当面交流。异地或不同网络。有些部件只接受通讯方式联系。没办法。诚然通讯的方式是节省成本的,就如同北京、广州两地,讲事情是邮件、电话,还是搭火车、飞机、汽车当面沟通便宜?至于干扰,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通不通讯,它都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治了。为什么要通讯,就如同千里家书,没有办法当面交流...

更详细更有道理

网友C:
通信的目的就是为了通信,信息交换,协调各个部件的工作,不仅是为了可以节约成本,而是有时必须进行信息交换。外界干扰始终存在,没法消除,但可以通过选择更佳的信息交换方案或信道编解码来达到消除外界干扰的目的。

网友D:
通讯最主要的还是现场接线少,速度快,稳定性好

网友E:
有些数据控制必须通讯,不可能搞个并行电路来传送数据吧,并行也是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