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与伺服驱动器的通信

楼主(2015-11-19):
运动控制器与伺服驱动器的通信具体是什么情况,他们之间的通信主要目的是什么

网友A:
额,具体通讯看协议,主要目的肯定是运动控制器控制伺服驱动器按程序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具体通讯看协议,主要目的肯定是运动控制器控制伺服驱...

卡诺普的运动控制器,modbus通信协议,敢问多个机器人协同运动是不是靠的通信?还是靠的远程控制用的plc程序I/O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额,具体通讯看协议,主...

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程序,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