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下面写了两条宏指令,为什么总是有语法错误?

楼主(2015-11-19):
这是我写的宏指令,为什么第一条指令不错,第二条就错了呢?请教各位大神

我用的是DOP-B系统的人机,从网上下载了DOPSoft软件应用手册,上面讲了很多具体指令是什么意思,具体的宏指令语法啊,怎么用什么的都没讲,也请教各位大神,谁有关于宏指令详细讲解的资料,给我一份。

楼主:
为什么木有人搭理我呢,请教各位大神啊

网友A:
建议去该屏的官网下载使用手册,一般会有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去该屏的官网下载使用手册,一般会有解释

 下了,手册上没有讲解语法之类的,也不知道错哪了。

网友B:
在“提示窗”后面的“宏指令”窗口里、有一个“{A}=”的按钮前面,是“宏指令”对话框。(1)On宏:按下触摸键时执行的语句;(2)Off宏:松开触摸键时执行的语句。
BITOFF ({Link2}1@Y0)    #复位Y0

BITOFF ({Link2}1@Y4)    #复位Y4

网友C:
楼上正解,你是用的位操作,所以用位指令是 BITON,BITOFF指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你是用的位操作,所以用位指令是 BIT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提示窗”后面的“宏指令”窗口里、有一个“{A}=”...

非常感谢,正确了。看来还是我没好好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你是用的位操作,所以用位指令是 BITON,...

谢谢,按照你们说的,已经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的回复内...

非常谢谢。

网友E:
出错的原因是台达或三菱PLC中的Y、M点都能以连续几个点的状态看成一个byte或WORD用,但起始编号必须是8或16的倍数,你的第一句相当于是把Y0-Y17(8进制,16个点)这16个位当做占一个WORD的一个寄存器来用,这是可以的,但下一句中起始地址编号就不符合整数倍规则了,所以报错。这个方式在触摸屏做警报时特别有用,因为大家可以直接用M点做起始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错的原因是台达或三菱PLC中的Y、M点都能以连续几个点的状态看成一个byte或WORD用,但起始编号必须是8或16的倍数,你的第一句相当于是把Y0-Y17(8进制,16个点)这16个位当做占一个WORD的一个寄存器来用,这是可以的,但下一句中起始地址编号就不符合整数倍规则了,所以报错。这个方式在触摸屏做警报时特别有用,因为大家可以直接用M点做起始地址。

本来是会用,现在是知道为什么了。果然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F(2015-12-2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fyc871356965  引用 li...

网友(2018-07-30):
引用 网友B:
在“提示窗”后面的“宏指令”窗口里、有一个“{A}=”...

请问下 如果把数   值  输入到plc的D中去

网友G:
学习了 ,强烈推荐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