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计只有波特率跟地址,如何写DVP程序

楼主(2015-11-19):
小弟刚弄到一台DVP-12SC PLC和一个PH计,PH计只有波特率和地址,RS485通讯,标准的MODBUS ASCII 请教各位大神们  PLC程序改如何写?

网友A:
PH计有波特率和地址,支持标准的MODBUS ASCII,那么按照标准协议格式编写PLC程序就行。需要做足台达PLC通讯程序的功课。

网友B:
参考MODRD及MODWR指令

网友C:
按照MODBUS ASCII 协议来写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计有波特率和地址,支持标准的MODBUS ASCI...

老师,我刚弄到了厂家给的PH计通讯协议,是MODBUS RTU协议的我想读取仪表里面的数据,读取仪表PH值测量信息的,命令格式和程序都在下面  这样写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