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组可以一点接地吗?

楼主(2015-11-19):
 背景:高压电机

"绕线转子感应电动机转子三相绕组为Y形连接,中性点对地绝缘,所以当绕组仅有一点接地时并不影响使用。但是,这时非故障相对地电压升高,如果故障相或非故障相再有一点接地便形成短路。"

这句话有问题吗?
绕组有一点接地不影响使用?

网友A:
IT系统的特点就是一点接地,不影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系统的特点就是一点接地,不影响运行。

我说的是电机。不是变压器

网友A:
对供电系统说,电机、变压器都是用电器。

网友B:
如果线路短的话,线缆对地电容电流较小,一点接地影响不大,也的确可以允许运行。

如果供电线路较长,线缆对地电容电流较大了,此时即使单点接地也会迅速烧毁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线路短的话,线缆对地电容电流较小,一点接地影响不大...

电机的线路不会太长,与供电线路没法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雪峰山孤狼  如果线路短的话,线缆对地...

1、市电的高压线路都是通过消弧线圈接地的,你自己考虑能行吗?!

2、如果是你们自己的110KV变压到35KV或者10KV,次级不接地的话的确可以运行......

网友D:
低压转子绕线电机的转子绕组单点接地可以运行,但是可靠性降低了。其实交流电机转子不管是鼠笼式还是绕线式,其实就是漏抗很大的变压器,只不过二次绕组接近短路,他们的等效电路与变压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