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抓斗的升降和开闭会分配载荷吗?

楼主(2015-11-19):
天车抓斗的开闭和提升电机功率一样大,抓斗在升降时肯定是和开闭一起动作的,我现在想问升降和开闭两个电机会分配负载吗?假如50吨料,是不是升降承担25吨、开闭承担25吨?还是升降承担50吨、开闭也承担50吨?

网友A:
对于双绳抓斗的提升机构和开闭机构,一般采用两套相同的驱动机构。在抓斗闭合完毕后起升瞬间,全部载荷有闭合电机承受。支持电动机由于卸载而转速升高,最后赶上闭合电动机并一起承受。因此两台同样大小的电动机的单机额定功率需要大于所需功率的一半,闭合电动机有短时间过载能力。规范规定,每一机构电动机静功率取值为总功率的0.66倍,就是考虑起升瞬间的载荷不均匀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