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电流继电器整定值咋设置?

楼主(2015-11-19):
 低压设备重载启动,一般过电流继电器整定值设定为额定电流的多少倍?不是热继电器是过电流继电器。

网友A:
用LJ型过电流继电器,B相总线的整定值是所有保护电机额定值的1.25倍,其他各回路是所带电机额定电流的2.25倍,过大会失去保护作用,过小会影响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J型过电流继电器,B相总线的整定值是所有保护电机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