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运行当中变量非法

楼主(2015-11-19):
宏指令里面有一下语句

i=m-1

sum=mon[i]

m值在意外情况下导致等于0,使得下一条语句i=(负数)非法。再而导致屏和PLC通讯中断,表现现象为屏幕面板硬件的com红灯熄灭。

为何会这样的呢?

我的重点不是在非法数值,而是为何导致通讯停止。

而且这种停止不可恢复,不像拔掉通讯线,然后重新插上就可以恢复。并且我在屏幕上放置的cpu使用率百分数会冻结在最后状态,屏幕上其余按钮基本上仍可运行,画面可以切换等等。

很难解释当时屏的cpu正在做什么。

楼主:
第二个事情,在这个宏里面要找到这么的一条非法运行的指令,实在不知道怎么找。我是一条条用注释符号屏蔽而又不打断运行关系找到的。耗了我很多时间。

请问诸位,有什么方法可以方便找到这个非法语句呢?

网友(2016-05-13):
没有断点功能,很难找

网友A(2016-09-14):
用判定语句屏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