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器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5-11-19):
作为电子元器件的一种类型,电容器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固定电容器之外,电解电容器也是一种类型,那么电解电容器的检测方法是什么呢?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电解电容器的检测方法。

检测方法一:因为电解电容的容量较一般固定电容大得多,所以,测量时,应针对不同容量选用合适的量程。根据经验,一般情况下,1~47μF间的电容,可用R×1k挡测量,大于47μF的电容可用R×100挡测量。

检测方法二:将万用表红表笔接负极,黑表笔接正极,在刚接触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即向右偏转较大偏度(对于同一电阻挡,容量越大,摆幅越大),接着逐渐向左回转,直到停在某一位置。

此时的阻值便是电解电容的正向漏电阻,此值略大于反向漏电阻。实际使用经验表明,电解电容的漏电阻一般应在几百kΩ以上,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

在测试中,若正向、反向均无充电的现象,即表针不动,则说明容量消失或内部断路;如果所测阻值很小或为零,说明电容漏电大或已击穿损坏,不能再使用。

检测方法三:对于正、负极标志不明的电解电容器,可利用上述测量漏电阻的方法加以判别。

即先任意测一下漏电阻,记住其大小,然后交换表笔再测出一个阻值。两次测量中阻值大的那一次便是正向接法,即黑表笔接的是正极,红表笔接的是负极。

检测方法四:使用万用表电阻挡,采用给电解电容进行正、反向充电的方法,根据指针向右摆动幅度的大小,可估测出电解电容的容量。

电解电容器的检测方法有四种哦,大家对哪种比较熟悉呢?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检测技能。

网友A(2016-01-20):
仪器仪表检测 不错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