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安川运动控制器编译错误

楼主(2015-11-19):
                                         图一                                     图二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我编写了安川控制器MP2300S的一段运动控制程序(图一),编译之后出现了图二的编译错误,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是不是MPE 720上有些地方没有设置呢?我在system module configuration上每个轴的comment上已经设置了相应的标号了。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如果这是完整的程序段,在程序最后面加上END指令。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