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维控LEV1777A

楼主(2015-11-19):
我想触摸屏与后台对时,请问怎么对时?我在

这里面有一个更新HMI时间,请问这个怎么做的。能教我吗?

网友A:
触摸屏与后台对时,请问怎么对时?  这个屏的时间与后台时间是一样的,如果要改时间可以把后台的时间改了,屏对应的时间也改了

更新HMI时间是把电脑系统的时间同步到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