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度计不准(脱硫系统)

楼主(2015-11-19):
我单位的密度计采用艾默生7826,现在两台密度计刚开始采用水平管道安装,一直波动,现在采用垂直上升管道,主管道DN250,音叉管道采用DN50,法兰连接。刚开始还能测量,用了一段时间后,又不能了,电流值为3.88,上位机显示最小值。求大侠帮忙解决一下密度计不准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楼主,水平安装波动是干扰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要换垂直安装呢?

网友B:
清洗探头,标样校准

这是在线分析仪必备的维护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水平安装波动是干扰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要换垂直安装呢?

波动,幅度比较大899-1400之间,相当于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与厂家联系说是气泡造成的影响,后来改成垂直上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探头,标样校准这是在线分析仪必备的维护工作

探头已经清洗了,可是还不行,这种密度计怎么去校准,仪表什么按键都没有

网友B:
这密度计应该有二次表吧,现场的安装的是检测探头,其不远处的二次表菜单里面就有各种参数设置和校准功能,可以查看菜单。

此外标样要配置或购买。

在线分析仪表最麻烦的就是这校准比对的工作了。

楼主:
谢谢你,我们这个密度计没有二次仪表,该密度计采用音叉直接测量。来设置按键都没有,怎么去校准了?

网友B:
不会是差压测密度吧??

网友B:
脱硫要注意探头以及管线是否有硫的凝析造成测孔堵塞

楼主:
不是差压,是差压就好办了,采用艾默生7826音叉密度计。

引用 网友B:
这密度计应该有二次表吧,现场的安装的是检测探头,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