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RS232转RS485转换器承载能力的因素

楼主(2015-11-19):
经常有客户咨询的时候就会问:你们的rs232转RS485能接多少个485节点。我只能回答:一般转换器理论上可连接32个节点,但具体情况还是需要依据现场使用环境来决定。因为就算拿同一个产品在不同环境中进行测试,通讯效果和能承载的节点数量都可能不一样。

举个简单的例子:前几天有个合作多年的老客户和我说他使用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出问题了。合作这么多年了都没啥问题,怎么会突然出问题。经过沟通了解得知,原来是因为变更了使用环境和传输距离,以前是连接了25个485节点在简单的室内环境使用,传输距离都只有几十米。但这次的使用环境在有很多大型设备的机房,传输距离也都有几百米,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连接了25个485节点。很容易判断不是转换器本身的问题,而是受到环境的影响导致通信不畅。我建议客户跟换成更好的RS485转换器,或者减少连接的节点数,两个方法都能解决问题。客户马上减少了节点数,通讯就没问题了。

其实一个普通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设备接多了,就会导致485的电压过低,从而导致传输数据不稳定甚至中断的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选购485转换器时请根据您的实际使用环境来做决定。

网友A:
受教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