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串口通讯:波特率为9600可以采集到数据,115200采集不到,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15-11-19):
工控机配置:系统结构 MINI-ITX;处理器Intel 酷睿i3 CPU;主板 技嘉MINI主板;显卡 主板集成;内存2G DDR   我有两种采集模块,波特率分别是9600和115200,通过工控机串口进行通讯;这两个采集模块在个人电脑上用串口调试程序测试,都可以采集到数据;在工控机上用串口调试程序测试只有波特率为9600的可以采集到数据,请教一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速度太快,反映不过来,速度慢可以啊

网友B:
楼主,通讯距离是多少?115200这个模块和线干扰情况怎么样?

网友:
通讯距离大概有1m,环境还可以吧,在办公室测试,换到我个人电脑上就没有问题

网友C:
越近波特率高点,越远就降低。。。。。。。。

网友D:
还是9600,屏蔽是不是没做好?

网友:
波特率为115200的采集设备在我个人电脑上测试没有问题,在工控机串口接收不到数据,采集设备和通讯线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串口有高速和低速之分吗?

网友E:
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在工程现场应用的时候出了好几次问题。

网友F:
下次用我们网关,485转为以太网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工控机质量太差了

网友G:
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串口(com口)用线短接2,3端子,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接收不到数据,但用一个波特率为9600的采集设备可以接收到数据,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网友H(2016-01-15):
这个原因我知道。如果说了对您是好,但是显得我不仁义。

网友I:
串口通信已经很成熟了, 硬件出现问题的几率很小。

 就看你 在工控机和 电脑上的测试步骤一样吗? 设置和连线 都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