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用两个fc105块?

楼主(2015-11-19):
需要处理两个模拟量   已经用了一个fc105了 。   还需要一个,怎么办?    霍尼韦尔弱磁传感器的模拟量转换?

网友A:
fanuc系统怎么用串口下载plc程序啊

网友B:
再拖一个到梯形图就完事了。

楼主:
不是有重名吗?  况且fc106是输出模拟量标准化

网友C:
继续重复使用,把处理结果给一新的地址!!

网友B:
你是调用而不是定义。

你编写一个FC块,那么这个FC块名需要唯一。

你调用FC块,不用考虑重名的问题。

网友D:
继续使用,FC105没有数量限制

网友E:
复制FC105,粘贴,重命名,在重新调用重命名过的就行了

网友F:
系统大多数都是想用就用,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