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维修]诊断压力开关故障实例

楼主(2015-11-19):
诊断压力开关故障实例

配备FANUC 0T系统的某数控车床。

故障现象:当脚踏尾座开关使套筒顶尖顶紧工件时,系统产生报紧。

在系统诊断状态下,调出PLC输入信号,发现脚踏向前开关输入X04.2为“1”,尾座套筒转换开关输入X17.3为“l”,润滑油供给正常使液位开关输入X17.6为“1?1;。调出PLC输出信号,当脚踏向前开关时,输出Y49.0为“1”,同时,电磁阀YV4.1也得电,这说明系统PLC输入/输出状态均正常,分析尾座套筒液压系统。
当电磁阀YV4.1通电后,液压油经溢流阀、流量控制阀和单向阀进入尾座套筒液压缸,使其向前顶紧工件。松开脚踏开关后,电磁换向阀处于中间位置,油路停止供油,由于单向阀的作用,尾座套筒向前时的油压得到保持,该油压使压力继电器常开触点接通,在系统PLC输入信号中X00.2为“l”。但检查系统PLC输入信号X00.2则为“0”,说明压力继电器有问题,其触点开关损坏。
故障原因:因压力继电器SP4.1触点开关损坏,油压信号无法接通,从而造成PLC输入信号为“0”,故系统认为尾座套筒未顶紧而产生报警。

解决方法:更换新的压力继电器,调整触点压力,使其在向前脚踏开关动作后接通并保持到压力取消,故障排除。

S5 PLC具有自诊断能力,发生模块功能错误时往往能报警并按预先程序作出反应,通过故障指示灯就可判断。当电源正常,各指示灯也指示正常,特别是输入信号正常,但系统功能不正常(输出无或乱)时,本着先易后难、先软后硬的检修原则首先检查用户程序是否出现问题。S5的用户程序储存在PLC的RAM中,是掉电易失性的,当后备电池故障系统电源发生闪失时,程序丢失或紊乱的可能性就很大,当然强烈的电磁干扰也会引起程序出错。有EPROM存储卡及插槽的PLC恢复程序就相当简单,将EPROM卡上的程序拷回PLC后一般都能解决问题;没有EPROM子卡的用户就要利用PG的联机功能将正确的程序发送到PLC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时简单的程序覆盖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在重新拷贝程序前总清一下RAM中的用户程序是相当必要的。通过将PLC上的“RUN”“ST”开关按RUN---ST---RUN---ST---RUN的顺序拨打一遍或在PG上执行“Object—Blocks—Delete---inPLC—allblocks---overall—Reset”功能就完成了RAM中程序的总清。 另外,保存在EPROM中的程序并不是万无一失的,过分相信EPROM上的程序有时会给检修带来困惑。所以经常性的检查核对EPROM中的程序,特别是PG中的备份程序就显的尤为重要。

  检修实例:设备上电后无法启动。工程师在检查后认为程序出错,很自然地将EPROM卡插入PLC中,总清后拷贝程序,完成后重启,故障依旧,由于程序不大,逐条把EPROM上的程序读出,与手册上的指令核对后发现完全一样,重复拷贝无效后认为是PLC硬件故障。我们用PG将备份程序调出,与EPROM上的程序进行比对,结果语句指令表相同,但程序存放地址发生了变化,把备份程序发送到PLC后设备运行正常。可见EPROM上的程序也出现了错误,用紫外线擦除后重新写入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