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系统怎样降低出口管道压力值

楼主(2015-11-19):
我们公司的恒压供水系统出口管道压力太高,需要降低点怎样调节参数值。求帮助

网友A:
从工艺上调节:一般水泵运行曲线会有三个工作点,每点流量都对应一个扬程,你可以调节水泵的工作点,把流量调大一些,扬程就会降低些,这样出口压力就会降低。

从控制上调节:你把压力设定值降低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同品牌变频器设置不同压力设定参数,降低设定值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