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会使变压器发出异常音响?

楼主(2015-11-20):
答:以下原因会使变压器发出异常音响:

  (1)过负荷。

  (2)内部接触不良,放电打火。

  (3)个别零件松动。

  (4)系统中有接地或短路。

  (5)大电动机起动使负荷变化较大。

网友A:
冷却风扇上有东西,也会有异响

网友B:
检查下冷切风扇吧!!!

网友C:
谐波严重时声音很难听,变压器低压带有高频炉、高频淬火热处理炉等会产生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