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FF总线 等通讯 电缆

楼主(2015-11-20):
首先满足阻抗(Z0=120Ω)匹配,然后根据具体的通信速率、传输距离、布线环境、敷设方式配置不同的型号规格。
     很多人用RVVPS、RVVP、RVSP、KVVP等聚氯乙烯绝缘介质的电缆传输数字信号,这是错误的!按照字母解释:
     RVV--铜芯导体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软电缆 无屏蔽。
     RVVPS--铜芯导体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铜丝编织总屏蔽软电缆。
     RVSP--铜芯导体聚氯乙烯绝缘绞型铜丝编织屏蔽电线 无护套。
     总所周知:虽然价格低廉,但聚氯乙烯PVC却系高衰减材料。加上电缆这类电缆本身仅考虑了电阻、耐压、载流量等一次参数,所以,若按照传输线   方程来考虑,这些是不能满足通信要求的。低速、短距离或许可以,但高速、长线、多节点总线通信时,则很难胜任,此时应采用阻抗匹配的现场总线电缆。
    现场总线电缆是按照传输线方程来设计的,具有特性阻抗、衰减值等二次参数要求的传输元件。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RS485专用总线电缆更有利于保证通信。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非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非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传输距离超过300米应加终端电阻(一般为120Ω)。

   2、实际中,对于短距离、常规波特率、非强电磁干扰环境下使用的485通讯线一般就是普通屏蔽双绞线。
   3、PROFIBUS由三个兼容部分组成,即PROFIBUS-DP、PROFIBUS-PA、PROFIBUS-FMS。 其中PROFIBUS-DP/PROFIBUS-FMS采用RS485传输技术,传输介质为RS485电缆; PROFIBUS-PA采用IEC1158-2传输技术,传输介质为特性阻抗100Ω的屏蔽双绞线电缆。
    PROFIBUS-DP通讯电缆应为特性阻抗为15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当通信速率达12Mbps,传输距离可达90米。PROFIBUS—DP的物理层 仍然是RS485,实际使用情况下,PROFIBUS—DP大多数通信速率达不到这么高,传输距离也远大于90米;因而, 特性阻抗120Ω的电缆在多数情况下即可满足PROFIBUS-DP通信要求。
   4、基金会现场总线(Foundation Fieldbus)通常称为FF现场总线,它分为H1和H2两级总线。H1采用符合IEC 61158-2标准的现场总线物理层;H2则采用高速以太网为其物理层。
  H1现场总线物理层的主要电气特性如下:采用位同步数字化传输方式;传输波特率为31.25kb/s;驱动电压9~32VDC;信号电流±9mA;电 缆型式屏蔽双绞线;接线拓扑结构可采用线型、树型、星型或者符合型;电缆长度小于等于1900m(无中继器时);分支电缆的长度30~120m;挂界设备 数量小于等于32台(无中继器时);可用中继器小于等于4台;适用防爆方法有本质安全防爆方法等。
  H1现场总线在一根屏蔽双绞线电缆上完成对多台现场仪表的供电和双向数字通信。控制系统所配各的H1网卡通常只负责与现场仪表的双向通信。而总线的供 电则需由专门的FF配电器完成。H1总线以段为单位,每块H1网卡有两个端口,每个端口连接一个段,而每一段需配一台FF配电器。总线的两端还需各配一个 终端电阻,以消除高频信号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