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运算长度

楼主(2015-11-20):
高手门好,小弟我请教个问题,我想在触摸屏上输入一个长度,比如说一米,要PLC自动运算后得出一个脉冲来让伺服马达运转到一米的位置。伺服马达一圈的脉冲数我知道,就是不知道在PLC里怎么运算。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伺服马达走一圈前进多少距离呢?1米/距离再 *一圈脉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马达走一圈前进多少距离呢?1米/距离再 *一圈脉冲数

 我知道怎样算,但是PLC怎么写是个问题啊,人家需要是在触摸屏上输如多长,伺服就走多长

网友B:
你把这个公式运算写进PLC就是了,就是乘除的运算。MUL乘  ,DIV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这个公式运算写进PLC就是了,就是乘除的运算。

 老大。就是不知道怎么写进PLC,能给我详细讲一讲和给我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B:
D100  设定长度,    D200   输出脉冲数,马达一圈所需脉冲数A,马达一圈移动距离 B;

MUL D100  A  D110

DIV  D110  B  D200

网友C:
伺服电机一般都要选择模式:比如“位置模式”,然后设定好“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起反馈作用,这里就要考虑“上位机”发脉冲与电机转动之间的关系。

此外,位移量是有“精度”讲究的:比如客户要求“小数点”后面几位?只有计算结果准确了,才能保证走到所需的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0  设定长度,    D200   输出脉冲数...

 触摸屏上设定了任意长度,脉冲会根据设定的长度变化吗

网友D:
假如一周脉冲5000,电机走一周前进20mm,你走一米需要脉冲:

5000*1000÷20=250000脉冲,就这么简单

网友E:
没搞过,欢迎大家来;本版块有各种人才。

网友F:
这个和你的电机齿轮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liujian5118-PLC技术军团...

 你把这段计算一直运行,如运行条件是LD M1000;那它一直被执行,你改变长度,对应的脉冲数也会被重新计算